[技术求助]
板子为啥是绿色的

楼主(2017-08-12):
(无正文)

网友A:
选用的颜色是从工艺设计出发的

网友B:
一般来说整个电子的板级产品都要经过制板以及帖片过程,在制板过程中有几道工序是要经过黄光室的,绿色在黄光室的视觉效果要好一些

网友C:
这不是主要的

楼主:
那是什么

网友C:
在SMT焊接的时候,要经过上锡和帖片以及最后的AOI校验,这些过程都学要光学定位校准的,有绿色的底色对仪器的识别效果好一些。

网友B:
你也可以做成其他颜色啊;

网友D:
绿色主品,当然要绿色:)

网友C:
貌似也有红的,蓝色的,不过板子外面所喷的一层漆也就是“绿漆”,一种绝缘漆,所以绿色板子居多哈

网友E:
通常主板是PCB板,它颜色都是绿色或是棕色,黑色,这是阻焊漆的颜色 ,是绝缘的防护层,可以保护铜线,也可以防止零件被焊到不正确的地方。所有这些电路板都是PCB板,绿色只是其中的一种

网友F:
还见过白色的,红色的,黑色的。不都是绿色的

网友G:
板子一般都是使用绿色
也有红色   黄色   等   这个主要是考虑工艺要求

网友H:
因为有个工序叫:绿油。所以大部分是绿色,也便于SMT

网友D:
应该是绿油量大便宜。但是量大是否跟比如smt工艺有关等,就不知了。

网友A:
我看的印制电路板的颜色最多是绿色与黑色的,我觉得应该和制版厂家有关吧

网友F:
绿色、红色、黑色、黄色、白色等我都见过,我觉得只是工艺和价格上的差别,

网友G:
那么通孔类的PCB焊接是过波峰焊的,这个“定位”不足为凭,
之所以绿色比较多,我猜是这种工艺先有的,其它颜色是衍生出来的。

网友I:
这个主要是应为成本的考虑的啊,一般默认的都是绿色的。

网友D:
这种绿油最早出现,工艺,配方,制造材料,成本最低,最成熟,高速,高特殊性的板子也很多是绿色的,比其他色,绿色便于维修,黑色,红色,蓝,白,没有好的视力,修起来很吃力。

网友J:
颜色很多种吧,看得太少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C:
貌似也有红的,蓝色的,不过板子外面所喷的一层漆也就是“绿漆”,一种绝缘漆,所以绿色板子居多哈
...

这个主要是最后一道工序用的材料颜色不同

网友L:
这个仅仅是颜色而已的,,没多少讲究的哈

网友M:
引用 网友G:
板子一般都是使用绿色
也有红色   黄色   等   这个主要是考虑工艺要求

工艺考虑的要求

网友N:
现在都有很多的其他颜色的板子。

网友N:
这个都是根据制版厂的工艺决定的。

网友:
现在的板子电路这么多,不是必须绿色的。

网友:
不同的厂家的电路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