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继电器对电磁阀进行控制,发现电流太大单片机复位

楼主(2017-08-12):
用继电器对电磁阀进行控制,发现电流太大单片机复位

网友A:
这一般是继电器的VCC没有处理好,电源功率不足,滤波储能电容值太小,继电器VCC离电源端的电源线过长,地回路线过小。

网友B:
在继电器VCC上对地并一个电解电容试试看。

网友B:
这只是现象,不是原因

网友A:
典型的干扰问题,加光偶隔离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C:
继电器本身就起到隔离作用,根本无需再做二次隔离,增加一组电源的成本,只要处理好电源部分,问题就应刃而解。

楼主:
我就是加光耦隔离了,再用NMOS驱动继电器来控制电磁阀。电磁阀阻值30欧姆,24V供电。但在12个继电器全开时(只控制一个电磁阀),其电流瞬时到达10多安培。

网友B:
这是个典型的辐射干扰问题,电流越大,干扰辐射越大。
加光耦隔离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网友D:
是续流二极管的原因,而且瞬间冲击电流特别大!

网友E:
续流二极管啥问题
不会没接吧

网友F:
楼主可以加一个电源滤波器,也许能够解决问题。

网友G:
你24V接直流电阻30欧姆的线圈,瞬间电流10A以上?好像分析不通啊

网友H:
看看复位时,各相关点的电压变化情况.再找原因吧.

网友I:
电流瞬时到达10多安培?! ...

单片机低压复位吧~~~

网友J:
不会是电磁阀直接接通电源短路吧?

网友C:
这个就是抗干扰文体没有做好   这个必须要做好   否则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等着你   尽量采用隔离的方法  包括光耦隔离   或者变压器隔离   都可以   自己参看参看别人的设计思路

楼主:
我再看看,哈哈,先结贴了

网友K:
是电流太大了吧。

网友L:
增加一个隔离信号端。

网友M:
瞬间电流过大造成复位。

网友N:
是对IO电压造成干扰了吗

网友O:
继电器的处理有什么不一样的?

网友P:
应该是同一个供电系统造成的。

网友Q:
引用 网友B:
在继电器VCC上对地并一个电解电容试试看。

这个是电流过大不是电压。

网友R:
控制信号进行隔离。

网友S:
复位就是电压不够了。

网友K:
建议使用隔离电源控制。

网友L:
可以通过光耦进行隔离。

网友M:
使用两个DCDC试试

网友N:
IO的电压信号有什么不同?

网友O:
是不是控制端电压也是模拟电源?

网友P:
使用不同的电源供电试试看。

网友R:
使用三极管或者光耦

网友S:
额外增加一个独立电源供电试试看。

网友Q:
引用 网友B:
在继电器VCC上对地并一个电解电容试试看。

隔离开电源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