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访问VC5510的外部存储空间呢

楼主(2017-08-12):
在VC5510访问外部存储空间时遇到这样一个问题:
定义一个变量用作外部地址空间的指针,
int * temp;
给上述变量赋值,
temp = (int *)0x800004;
这时,编译就出错了——coverse integer to smaller pointer。
运行后,在观察窗口看到temp的值是0004,16进制。这样的话是无法对外部存储空间读写的。

有哪位高手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如何访问VC5510的外部存储空间呢?

网友A:
TI的C55系列DSP,如果想访问全部23位地址线的话,就要选择大存储器模式

楼主:
那,怎么解决啊

网友B:
建立工程之后进行编译选项选择。在CCS中,Project->Build Options->Compiler->Advanced->Memory Model,选择Large(-ml)。

网友C:
这样,编译工程时,不再报warning:coversion integer to smaller pointer。

网友B:
嗯,同时外部地址可以访问。

网友D:
是不是要访问内部寄存器的时候,还要选择另一个模式吗。

网友E:
当然不用。

网友F:
DARA M 空间?

网友G:
DSP是由MP/MC引脚来决定是访问内部程序存储器还是外部程序存储器

网友H:
必须通过外部存储器接口

网友I:
由外部存储器接口控制寄存器决定

网友J:
这个存储器是什么芯片?

网友K:
是外扩的SDRAM?

网友L:
数据错误吗?

网友M:
coverse integer to smaller poin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