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studio 中GCC调用汇编不认指令是为什么?

楼主(2017-08-12):
比如下面:
在Atmel studio 集成环境中不能识别 jmp 这个跳转命令

#include <avr/io.h>

int main(void)
{
   asm ("jmp 0x0000\n");
}

请指导下,谢谢

网友A:
不能这样写啊, 语法错误
三言两语说不清楚, 编译器手册也看着有点吃力
发一份大侠写的中文版手册给你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这样写啊, 语法错误
三言两语说不清楚, 编译器手册也看着有点吃力
发一份大侠写的中文版手册给你看看吧 ...

谢谢提供的资料我会好好学习的。

如果只是要能让这句正常运行,需要写什么条件呢。
是GCC里不支持无条件跳转命令吗?

网友B(2018-01-06):
问一下,你AVR Stidio 6怎么安装的,这个软件我转了好久都装不上,我是64位win10,在装的时候安装完成后就蹦出来0x800b0101,根据当前系统时钟或签名文件中的时间戳验证时要求的证书不在有效期内,请教一下,你是怎么安装的,你有安装包吗?

楼主(2018-05-24):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你AVR Stidio 6怎么安装的,这个软件我转了好久都装不上,我是64位win10,在装的时候安装完成后就 ...

我从来不用WIN10

一直了用WIN7 以前装过10但是问题太多又换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