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非隔离的电源,MP174问题,不输出电压,求助

楼主(2017-08-12):
上边是我画的,下边是手册里的,做出来电路,输出电压只有0.2V我画的有些名称没改,D10是TVS,
L2用的是1mH的工字电感
L3用的是100uH的贴片电感
找不出原因
我是电源小白,完全不懂
目前的需求是非隔离的5V 400mA
且要求5V的地与零或火线接在一起

网友A:
你电路都不一样,缺一块。没有整流。这么忙?

楼主:
目前换了L3为1mH,跟L2一样
结果输出电压莫名其妙变成32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电路都不一样,缺一块。没有整流。这么忙?

用的半波整流嘛,为了让5V的地与零线共地

网友A:
计算出来1个166μH,1个187.5μH,是按说明计算的,取最大值。

网友B:
你的图的D10,你用TVS用错了,原图是D6(ST公司的TH1R06)是快恢复二极管,这个对BUCK电路很重要。

前面半波整流应该可以的。

网友B:
人家提供的datasheet前面是1mH,这个倒不太重要,
后面的电感式1.2mH很重要,不能小了,还要注意后面的电感别饱和,铁硅铝的电感抗饱和好些
这个XD308H有电流取样电阻,可能好调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图的D10,你用TVS用错了,原图是D6(ST公司的TH1R06)是快恢复二极管,这个对BUCK电路很重要。

前面半 ...

我还是个电源小白
这里这个快速恢复二极管,用1N4148可以吗?我换上了依旧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家提供的datasheet前面是1mH,这个倒不太重要,
后面的电感式1.2mH很重要,不能小了,还要注意后面的电感 ...

这个挺好的,不过价格略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家提供的datasheet前面是1mH,这个倒不太重要,
后面的电感式1.2mH很重要,不能小了,还要注意后面的电感 ...

目前是这样的情况
D10换成US1J
根据手册,D6和R24去掉(输出电压超过7V才需要)
R18和R26目前都是4.99K,输出电压应该是5.1V
但现在输出电压是35V左右

楼主:
没人看了。。。

网友B:
我还是个电源小白
这里这个快速恢复二极管,用1N4148可以吗?我换上了依旧不行

后面的电感要不小于1.2mH,电感不能饱和,这个重要
D10要用HER306之类的快恢复二极管,电流输出电流的好几倍(忘记了几倍了)4148速度可以,耐压、电流都不够呀

网友C:
R24太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