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Li-ion锂离子电池容量和OCV开路电压的问题请假!

楼主(2017-08-12):
一直有个疑问,为什么锂离子电池spec上面容量为0时,还有一个3V左右的电压呢,这个电压是怎么回事,即使容量是0了,但还是可以微弱放电的电压吗?

网友A(2017-12-08):
你好 我不知道你的spec是什么,但是我猜应该是电路显示吧,如果是,那么你这边电池监测是通过电压检测,当电压为3.0V时,他通过电压比换算为电量为0%,告诉你需要充电了。

网友B:
哪里能找到宽电压输入的DCDC电源资料。比如200V-1000VDC输入,24VDC输出的。

楼主(2019-01-01):
引用 网友A:
你好 我不知道你的spec是什么,但是我猜应该是电路显示吧,如果是,那么你这边电池监测是通过电压检测,当 ...

只是一颗原电池的spec,内有容量和额定电压还有以一定速率放电到特定电压时的容量,比如以0.5C放电到3.0V,电池容量基本为0,为什么放电到0了还有这个3V的电压呢?我是疑问这个

网友C:
电芯没电也是有电压的啊,但是放不出来电,没驱动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芯没电也是有电压的啊,但是放不出来电,没驱动能力

对 为什么有这个电压呢?

网友C(点评):
电池里是电解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