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求教:关于pcb局部复用的方法

楼主(2017-08-13):
本人在使用AD9画pcb时遇到一个问题,我现在画工程A的pcb时,需要用到工程B(工程B是以前别人设计好并经过生产验证)的电路板的一部分,我现在想把B上面DDR3那部分布局和走线直接用到我的工程中(当然,我的工程中原理图中的DDR3部分与工程B是一样的,只是原件的编号不一样),该如何实现呢?忘各位大神不吝赐教。我是想用复制粘贴,但是位号和网络名称不一样。

楼主:
没人回复啊..‘’‘

网友:
AD不清楚,阿里狗知道。。。

网友A:
阿里狗的模块复用时会根据连接自动适配元件标号的。
AD没用过,估计和99SE差不多,要先特殊粘贴后,按原理图手工改PCB上元件标号,再同步或导入网络表,再从焊盘网络来更新线和过孔的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