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实用的单片机矩阵键盘设计

楼主(2017-08-13):
矩阵键盘是单片机外部设备中所使用的排布类似于矩阵的键盘组。矩阵式结构的键盘显然比直接法要复杂一些,识别也要复杂一些,列线通过电阻接正电源,并将行线所接的单片机的I/O口作为输出端,而列线所接的I/O口则作为输入。矩阵键盘的优点是节约单片机IO口,例如普通键盘8个IO口只能用作8个按键,而矩阵键盘能作16个按键。
本文以51单片机为载体介绍一种4*4矩阵键盘实现16个按键操作的原理、电路和软件设计要点。
1、        矩阵键盘的一般电路

图 1 矩阵键盘电路
如图 1 矩阵键盘电路 所示,4*4矩阵键盘有4行4列按键,单片机4个I/O口接矩阵键盘的行线,另外4个I/O口接矩阵键盘的列线,通过对行线列线的操作完成按键的识别和操作。
2、        矩阵键盘的原理
矩阵键盘按键识别的流程一般是这样的:
(1)置第1行为低电平(0),其余行为高电平,读取列线数据,列线有低电平表示有按键按下。
(2)置第2行为低电平(0),其余行为高电平,读取列线数据,列线有低电平表示有按键按下。
......
(N-1)根据行线列线的电平不同可以识别是否有按键按下,哪一个按键按下,获取按键号。
(N)  根据按键号跳转至对应的案件处理程序。
3、        一个矩阵键盘程序的例子

图 2为按键处理的主流程,思路是依次拉低按键的各个行,再读取列线的数据,假如列线有低电平,则认为此行有按键按下,标记此行有按键按下并存入行值。
        读取列线数据的思路则是这样,依次读取第1-4列,假如读取此列时为低电平,则标记并存入列值。

下面是部分代码:

//(1)按键识别程序
void key()        //按键扫描
{
        unsigned char key_value_temp;        //临时按键值,默认1111 1111(二进制)
    key_value=0xff;  //键值
        key_value_temp=0xff; //键值临时变量
//矩阵键盘程序流程
/*
1、置第1行为0,其余行为高,读取列线数据,列线有低电平表示有按键按下。
2、置第2行为0,其余行为高,读取列线数据,列线有低电平表示有按键按下。
......
3、根据按键号跳转至对应的处理程序
*/
//依次拉低第1234行,读入列线数据
Pin_r_1=0; Pin_r_2=1;Pin_r_3=1;Pin_r_4=1; //拉低第1行。
//Pin_r_1第1行行线,Pin_r_2第2行行线,其余类似
key_value_temp=read_column();//读列数据
if (key_value_temp != 0xff)  //表示第一行有按键按下
        {key_value=key_value_temp & 0x1f; //获取按键号,例如0001 1101表示第1行第2列的按键按下
        }
Pin_r_1=1; Pin_r_2=0;Pin_r_3=1;Pin_r_4=1; //拉低第2行
key_value_temp=read_column();//读列数据
if (key_value_temp != 0xff)  //表示第2行有按键按下
        {key_value=key_value_temp & 0x2f;
        }

Pin_r_1=1; Pin_r_2=1;Pin_r_3=0;Pin_r_4=1; //拉低第3行
key_value_temp=read_column();//读列数据
if (key_value_temp != 0xff)  //表示第3行有按键按下
        {key_value=key_value_temp & 0x3f;
        }
Pin_r_1=1; Pin_r_2=1;Pin_r_3=1;Pin_r_4=0; //拉低第4行
key_value_temp=read_column();//读列数据
if (key_value_temp != 0xff)  //表示第4行有按键按下
        {key_value=key_value_temp & 0x4f;
        }
}

//(2)读取列线数据
unsigned char read_column()        //读矩阵键盘的列
        {unsigned char key_column;
        key_column=0xff;
        if(Pin_c_1==0 ) key_column=key_column & 0xfe;         //1110 表示第1列按键按下。          key_column的低4位表示按键号,高4位常为1111
        if(Pin_c_2==0 ) key_column=key_column & 0xfd;         //1101 表示第2列按键按下。
        if(Pin_c_3==0 ) key_column=key_column & 0xfb;         //1011 表示第3列按键按下。
        if(Pin_c_4==0 ) key_column=key_column & 0xf7;         //0111 表示第4列按键按下。
        return key_column;
        }

以上程序对应的键值表如下:

最后在程序中处理键值跳转至相应的操作即可。
有一个4*4矩阵键盘的proteus仿真例子实现了如下功能:
        1、利用行扫描法读取4x4矩阵键盘键值;
2、LCD1602上显示按下的按键值。
地址为: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c.w4004-1807243189.12.bcd01dROFzTk&id=556293299691

如您觉得有帮助,请随意打赏
提供单片机、电路板、控制器、工控测控传感自动化系统、仪器仪表、软件EXE编程、安卓APP开发设计定制等优质服务(QQ25312637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