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 测试高频谐波不过

楼主(2017-08-13):
系统主要就是2个网口,RGMII接口,跑100M,所以时钟和信号都是25M,但是FPGA内部时钟是125M。
做RE测试的时候,发现125M的3/5/7次谐波超标。。。
已经改过网口的时钟幅度,能小一点点,但还是超。 调整RGMII phy tx方向的串联电阻,无效或更糟。
请高手赐招!!

网友A:
你好    做EMC出现问题,首先不要盲目的去整改,特别是直接就该时钟频率。整个电路使用的频率都没超过200M,超的位置全在350M—1G间,就不要考虑时钟频率了。具体我也不好说,首先电路设计是一方面,还有就是电源(是否是开关电源),最好说一下是什么产品,这样会更好判断一下。要是还没整改过,可以加我蛐蛐 201024577

网友B:
电路中是否使用了125MHz时钟?目前看这个波形,电源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B:
目前看很有可能是125MHZ时钟的奇数次谐波,可以参考。微信jr0570168

网友C:
时钟线始端加CR滤波。FPGA驱动电流改小。绝对能过。

网友D:
看超的应该是125M时钟,你们是用FPGA模拟的RGMII吗

网友E(2017-09-17):
PCB上需要处理

网友F:
初步估计,应该是晶振、PLL锁相环、电源和退藕等处理的不好。
这个肯定要看原理图和PCB图,否则没法找原因?

网友G(2019-02-27):
FPGA的电源脚的电容看下,是否靠近IC, layout可以发出来看下

网友H:
高频通过屏蔽处理较好

网友I(2019-04-08):
可以从接口或者pcb布局两种方法上整改。

网友J(2019-06-14):
主要还是要从PCB上更改是最佳方法

网友K(2021-11-18):
在晶振25M和125M,加磁珠、RC,但估计改善不明显,主要原因是RF射频电流在回流路径上遇到高阻抗(如PCB地的裂缝、过孔、开槽等),这个高阻抗会形成一个共模电压,然后驱动共模电流往网口发射,要么在网口堵,要么只能改pcb,设计一块完整地平面;不要问为什么?因为我就遇到过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