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转DA 可以输出多高频率的脉冲?

楼主(2017-08-13):
我想用PWM转DA的方式输出一些不同幅度的脉冲。
如下图,请问这样输出的不同幅度的脉冲最高频率可以达到多少?
谢谢!!
谢谢!!

楼主:
例如上图。幅度是可以变化的脉冲。 可以达到多高的频率啦?
谢谢!

楼主:
PWM频率我打算用72KHz

网友A:
1.你的DA想达到的精度
2.你的PWM最小时间精度
3.你的DA要求的响应时间

楼主:
1精度要求不高。要几十个MV的变化都行。
2.PWM就是打算用70KHZ   STM32F103输出的PWM.
3.响应时间应该就是我想知道,与可以输出最高脉冲的频率相关吧?这我这不太会计算。

谢谢关注!

网友B:
PWM要产生不同幅度的方波是比较困难的,除非输出的频率非常低,还是用DA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