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串口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2017-08-13):
实际产品设计时碰到问题,并总结出来的经验,分享给大家。

网友A:
第一条挺有道理,浮空的话容易受到干扰,推荐初始化为上拉;
第二条的话,应该加强通信协议的的设计,增强容错功能。

网友B:
TXD RXD是连接TRANSCEIVER的,浮空还是上拉应该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TXD RXD是连接TRANSCEIVER的,浮空还是上拉应该是一样的

UART经常用作板间通信,直接使用CMOS电平,相当于RXD直接暴露在外部电路中。此时浮空输入和上拉输入,效果的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
这种问题导致的现象,是RXD上接收到异常数据,甚至是大量数据接收中断导致拖死MCU。
而这种问题发生的条件和时机,可能低概率,可能是量产过后,可能是客户现场才能偶然出现。

既然我们已经踩过这样的坑,总结出这样的经验,在此分享是希望大家不要重蹈覆辙。

网友C:
觉得可以通过等待判断UART空闲后才去收发。不知道有没空闲这个寄存器标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