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和CPLD如何结合使用?

楼主(2017-08-13):
DSP和CPLD如何结合使用?

楼主:
CPLD起了什么作用?

网友A:
是帮助扩展GPIO接口吗?

网友B:
在DSP设计中运用CPLD 的情况比较多, 用于扩展DSP的存储空间

网友C:
用于扩展DSP的外部接口

网友C:
作为DSP系统的输入输出控制

网友D:
CPLD不能存储,主要起调节时序的功能。因为DSP速度较高,和一些外部低速器件连接的时候需要时序上的配合

网友E:
嗯,CPLD主要是完成这个工作,好让DSP专心干自己该干的事。

网友A:
CPLD是逻辑器件,DSP是CPU,它们的用法比较灵活。

网友F:
DSP以寄存器的方式来控制CPLD的IO口

网友G:
利用XINTF接口将数据传输到DSP

网友H:
如果不追求速度可以串口实现。

网友I:
dsp通过emif接口访问cpld

网友J:
你要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K:
通过地址线实现数据访问和读取。

网友F:
DSP通过对这个地址的寄存器操作来控制IO口。

网友:
CPLD在DSP数据采集系统中的应用

网友G:
可以通过其他接口实现数据传输。

网友H:
cpld的串口fifo可以设置很多。

网友I:
将cpld作为外设访问就行。

网友J:
数字接口有什么设计要求吗?

网友L:
TMS320F28335之外部接口与CPLD通信

网友K:
dsp通过EMIF访问CPLD。

网友M:
DSP通过XINTF连接到CP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