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DSP 开发的系统跟用普通单片机开发的系统相比,有何优势?

楼主(2017-08-13):
用DSP 开发的系统跟用普通单片机开发的系统相比,有何优势?

网友A:
DSP 一般适用于开发什么样的系统?

楼主:
是啊,其开发周期、资金投入、开发成本如何?

网友B:
适合于速度要求高的场合

网友C:
开放周期一般6个月,投入一般要一万左右

网友A:
与DSP 的接口电路是否还得用专门的芯片?

网友D:
不一定,但需要速度较高的芯片

网友E:
具体选择哪个是需要更具系统需求决定的,采用专用调制芯片由于技术比较的成熟故开发周期段但是灵活性差,用DSP实现开发时间长另外需要对可靠性进行充分验证,但是用用灵活性较高,产品升级性高。

网友F:
成本低,低功耗,高性能的处理能力。

网友:
快速的实现各种数字信号处理算法

网友G:
定点 DSP 的特点是主频高、速度快、成本低、功耗小

网友H:
DSP 器件一般具有更高的集成度、更快的 CPU、更大容量的 存储器

网友I:
DSP 器件具有高速的数据运算能力。

网友J:
DSP 器件提供了 JTAG 接口,具有更先进的开发手段,批量生产测试更方便,开发工具可实现全空 间透明仿真,用户可以看到全部存储空问或 I/O 空间的变化而不占用用户任何资 源。

网友K:
调试方便,可以进行各种通信

网友L:
执行指令速度

网友M:
DSP长于信号分析运算

网友F:
在一个指令周期内可完成一次乘法和一次加法

网友:
DSP 处理速度越快,运行速 度就越高

网友G:
应用于复杂度不高的控制、通信、语音/图像、消费电子产品等领域

网友H:
内置有波特率发生器和 FIFO 缓冲器,同时提供高速同步串口和标准异步 串口,

网友I:
DSP 可以比一些高档的 16 位单片机单指令执行周期降低 8~10 倍

网友J:
对各种传感器信号进行处理的场合,DSP 的应用就更多一些

网友K:
CAN,IIC,在SPI功能中,还可以接入各种外设,SCI等等

网友L:
高速、高精度、低功耗

网友M:
DSP器件具有较高的集成度

网友N:
DSP 的特点是主频高、速度快、成本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