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路大神,MPS430 模拟SPI通信,MONI和CLK有测量有波形,接...

楼主(2017-08-13):
各路大神,MPS430 模拟SPI通信,引脚已经检查过没有问题,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使用SPI通信读取从机寄存器里面的值,MONI和CLK有测量有波形,接收端MINO一直是都低电平,求助啊
会的不会的都一起来看看,相互学习哈

网友A:
检查下硬件连接,主机的mosi和从机的mosi连接,主机的miso与从机的miso连接

网友B:
建议先把硬件电路传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硬件连接,主机的mosi和从机的mosi连接,主机的miso与从机的miso连接

都说了硬件没问题,现在有接收到数据,就是寄存器写不进去数据,读到的数据是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先把硬件电路传上来

硬件没问题,现在有接收到数据,就是寄存器写不进去数据,读到的数据是固定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硬件没问题,现在有接收到数据,就是寄存器写不进去数据,读到的数据是固定的 ...

你用spi控制什么器件?

网友C:
连接上拉电阻试试。

网友C:
可能msp430不能够驱动这个芯片,io的驱动能力不足,上拉电阻能够提高电流。

网友D:
芯片损坏了吗?

网友E:
跟什么spi芯片通信?

网友F:
可能io的驱动能力不足。

网友G:
这个引脚驱动能力不够。

网友H:
读取的时序都正确吗

网友:
都看不出数据是否正确

网友I:
应该是硬件问题不能驱动。

网友J:
软件是移植的吗?

网友K:
模拟spi通信的时候需要注意配置的引脚模式

网友D:
是不是芯片不能反馈数据了。

网友E:
供电是否正常?检查电源电路了吗

网友F:
使用上拉电阻试试。

网友G:
增加一个驱动芯片试试看。

网友H:
这个是什么芯片?

网友:
建议重新编写一下代码试试。

网友I:
推荐一个10K上拉电阻。

网友J:
配置的spi引脚是什么模式

网友K:
建议楼主使用集成的spi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