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V5KW 单相光伏并网逆变器的硬件原理图设计以及 PCB 的 layout

楼主(2017-08-13):
48V5KW 单相光伏并网逆变器的硬件设计,主要介绍原理图以及 PCB 的 layout,欢迎大家批评指正!用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里面有很多有价值的电路,也有很多我没有明白的地方,欢迎大家来积 极讨论!

首先上总的原理图框架:从整个逆变器的原理框图来看,分为一下八个模块:
1.CPU模块,CPU里面除了dsPIC30F3011最下系统外,还包括风扇控制,继电器控制,还有485通讯部分;
2.功率mosfet模块,像驱动电路以及PWM故障检测都放在了功率mosfet里面;
3.电流采样及过流保护模块;
4.直流与输出电压采样模块;
5.电网电压及锁相模块;
6.备用AD模块;
7.驱动电源模块;
8.系统整体的辅助电源模块!

Layout好的PCB图:
Top Layer

Bottom Layer

Layout注意爬电距离和电流密度即可,前者相应的增加各布线间的线间距离,如果遇见器件之间距离无法扩大,可在机械层开槽,嘉立创要求至少0.8mm;后者相应增加各走线的铜箔宽度。

Bottom Solder
     由于48V5kW计算出的电流约是104A,整机输出功率最大时有104A的电流,3路mosfet并联,没路分得的电流34.6A,留点裕量,要过40A电流,所以要在底层阻焊层开窗。
      开窗:有助于增加铜皮的散热能力,能提高载流能力。

  当然这个PCB也有很多的不足的地方,一位前辈的评价:
1.板子不建议做双层板,成本节省不了多少;
2.Mosfet驱动电路离得太远,并且信号回路很差;
3.接地孔周围有走线,器件,不符合安规,过不了耐压测试,接earth网络的螺丝孔,其余所有信号及器件应避让6mm以上。

楼主:
      电力电子技术:PSCAD/MATLABsimulink/Saber/PSPICE/PSIM软件仿真+硬件实物DSP+(TI)TMS320F2812,F28335,F28377,(Microship)dsPIC30F3011,FPGA,ARM,STM32F334。光伏并网逆变器(PV建模,MPPT,并网控制,LCL滤波,孤岛效应),光伏离网,光伏储能,风电变流器(双馈、直驱),双向变流器PCS,新能源汽车,充电桩,车载电源,数字电源,双向DCDC(LLC,移相全桥,DAB),储能(锂电池、超级电容),低电压穿越(LVRT),高电压穿越,虚拟同步发电机,多智能体,电解水,燃料电池,能量管理系统(直流微网、交流微网)以及APF,SVG ,DVR,UPQC等谐波治理和无功补偿装置等。欢迎技术人员加入,多多交流,共同进步!打广告可以,要么有创意,要么有红包,谢谢。。。。。。
     欢迎加入QQ技术交流(2000人群):光伏+风电+微电网技术 429126230

楼主:
引用 楼主:
电力电子技术:PSCAD/MATLABsimulink/Saber/PSPICE/PSIM软件仿真+硬件实物DSP+(TI)TMS320F2812 ...

我了解的光伏并网逆变器大概有这个几种结构:
     根据有无隔离变压器,分为隔离型和非隔离型,隔离型中根据变压器的频率又可以分为高频拓扑和低频拓扑,如下图所示:图(a)推挽+不控整流+全桥逆变;图(b)全桥逆变+工频升压变压器;图(c)BOOST+全桥逆变,还有在此基础上的,两路BOOST进行MPPT控制+H5/H6桥。哈哈纯属个人理解,如有不对,请指正!
     下图摘自——太阳能光伏并网发电及其逆变控制_张兴

网友A(2018-03-01):
附上详细原理图

网友B(2018-07-14):
引用 楼主:
电力电子技术:PSCAD/MATLABsimulink/Saber/PSPICE/PSIM软件仿真+硬件实物DSP+(TI)TMS320F2812 ...

实物性能怎么样

网友C:
CPU里面除了dsPIC30F3011最下系统外,还包括风扇控制,继电器控制,还有485通讯部分.

网友D(2018-11-15):
老哥,能加下QQ交流下吧,我也想试着用DSP做一个5KW的逆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