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着跑着就经常出现复位

楼主(2017-08-13):
ADC的单通道多次采样
用的是TI的ADC的示例源程序。程序大致如下,跑着跑着就经常出现复位。

网友A:
啊?怎么回事啊?详细说说

楼主:
基本思路是
全局变量:Num_result=16;
index=0

中断:__interrupt
{
result[index]=adcmem0;
index=(index+1)%Num_result;
}
主程序中:
打开adc
while(1)
{
if(index=0)
   {
   for(i=0;i<16;i++)
    temp=temp+result[i];
}
AD_data=temp>>4;
if(AD_data>1000)
  {
  break;
  }

}

网友B:
= ==?
break都能跳出while(1)了 后面是啥?复位当然成为可能

楼主:
break 设计目标就是跳出这段程序的 上面这段是一个子程序

网友C:
楼主的程序笑掉大牙了,至少要这样
while(1)
{
if(index==0)       //你赋值每次都是可以的,每次为真就错了,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
   {
   for(i=0;i<16;i++)
    temp=temp+result;
}
AD_data=temp>>4;
if(AD_data>1000)
;//你就是让它什么都不做嘛

你break一下就出了主程序,另外你index=0,编译器就在里面给你搞成个常量了,岂不是乱乱的飞了

}

网友D:
当时手边没有完整程序,随便写了一下表达思路。下面贴出完整程序。大侠不吝赐教!

void stepper_down(void) //电机向下运转
{
  P5DIR|=BIT6+BIT7;//电机的两个引脚,1+0和0+1分别控制正转与反转
  P6SEL|=BIT3;   //选择输入通道
  P5OUT|=BIT6;
  P5OUT&=~BIT7;
  delay_s(1);

  ADC12CTL0=ADC12ON+SHT0_15+SHT0_15+MSC; //打开ADC+分频系数64+采样有SHI仅首次触发
  ADC12CTL1=SHP+CONSEQ_2;       //单通道多批次
  ADC12MCTL0 = INCH_3;          //同引脚一致
  ADC12IE=0x03;                 //允许A3中断
  ADC12CTL0|=ENC;               //允许转换
  ADC12CTL0|=ADC12SC;           //开始转换
  _EINT();
  while(1)
  {
  if(index==0)
   {
    unsigned int temp,i;
       _DINT();
  for(i=0;i<16;i++)
   {

   temp=temp+results;
  }
    AD_data=temp>>4;
    _EINT();
   delay_ms(100);
   if(AD_data>800) //电压足够大超过800/4092*3.3V时停止
   {
   P5OUT&=~BIT6;
   P5OUT&=~BIT7;
   temp=0;
   AD_data=0;
  ADC12CTL0&=~ENC;
  break;  //break跳出回到主程序
   }
   else temp=0;
   }

}
}

网友E:
加上看门狗的看看的啊

楼主:
加了看门狗 程序还是自动复位了。。。

网友F:
Break不是这么用的,,,同意大家意见。。。。。去掉break

楼主:
那怎么跳出这段程序呢?。。。。。。

网友G:
if只运行一次,不用跳出

网友H:
应该是程序本身的问题   不是加不加看门狗的问题   这段程序需要重新写一下  呵呵

楼主:
每次程序就是自己复位到起点,我怀疑是否是瞬间电流变化过大导致的程序复位。

网友I:
那你就再检查检查啊

楼主:
嗯,好吧,多谢大家啦

网友J:
这个有可能是变量超出了

网友:
是程序硬件复位吗?

网友K:
程序里面及时喂狗,才能防止重启。

网友L:
供电电压是否稳定可靠?

网友M:
ADC采样的时候中断吗

网友N:
硬件稳定可靠吗?

网友O:
做个信号隔离试试。

网友P:
软件复位了吗

网友Q:
用的是什么芯片?软件在哪?

网友J:
是不是开启看门狗了?

网友:
如果软件复位,可能及时看门狗没有关闭。

网友K:
硬件电路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L:
如果硬件电路没有问题,就是检查软件了。

网友M:
如果实在中断里面执行,可能软件死机了。

网友N:
软件里面是否开启watchdog了?

网友O:
可能ADC的信号源对电源造成影响了。

网友Q:
上传一下源代码,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P:
TI的ADC单独执行是否存在问题?

网友R:
复位有规律没?
if语句后不用加break

网友S:
这个需要看具体的跳转条件的。。

网友T:
这个没有死在while循环里面么?

网友U:
这里break可以直接用return

网友U:
首先你的temp没有初始值,其次
 for(i=0;i<16;i++)
   {
   temp=temp+results;
  }
    AD_data=temp>>4;这段代码没有任何意义,你直接AD_data=results; 就可以了

网友V:
if语句不用brea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