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运放的直流特性

楼主(2017-08-13):
是什么概念

网友A:
运放的偏置电流吧!

网友B:
我也觉得运放是偏置电流,偏置电流 bias current 就是第一级放大器输入晶体管的基极直流电流

网友C:
还是从具体的设计中了解吧

网友C:
个人理解:
运放的直流特性是在处理直流信号时候会对性能有影响的参数,一般这些参数不随输入信号的频率变化而变化

网友D:
举个例子

网友E:
比如失调电压,偏置电流,共模输入/输出范围等

网友D:
对应还有交流特性,交流特性主要是处理交流信号时候需要考虑的参数

网友D:
比如带宽,摆率,PSRR,CMRR等

网友F:
直流特性还应包括电源电压(双电源/单电源),温飘(drift),静态电流等

网友A:
相当于三极管的静态工作电流  主要是保证运放可靠工作

网友G:
这貌似是三极管静态工作点,以及交流放大的参数特征

网友C:
给楼主一个建议:
提问题最好能够把问题描述得清楚准确.
一方面, 节省网友们的时间, 也能够提高得到有帮助回答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 其实描述问题的过程也是个思考和整理的过程. 清晰的思路和严密的分析也能帮助你自己解决问题.
所以很多时候, 把问题表述清楚了, 问题也就解决了一半了

网友H:
呵呵   楼主  要加强基本功的学习啊   呵呵  电子工程师    在理论这一块需要加强   这样才能保证技术可以有大幅度提升   呵呵  多多努力哦

网友I:
和三极管的静态偏置电流概念类似   掌握了三极管的特性   运放的特性应该问题不大   呵呵

网友F:
就是在直流状态下的电路特性

网友J:
温漂,零漂等都是在这里分析的

网友K:
运放分直流特性,交流特性,直流特性一般是为了确定静态工作点的

网友L:
直流特性的是三极管的一重要设计参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