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VC5509的SPI接口 Boot loader的起始地址和程序长度如何设定?

楼主(2017-08-13):
TMS320VC5509的SPI接口 Boot loader的起始地址和程序长度如何设定?

网友A:
这个估计要看具体的应用手册了吧?上面应该有详细的介绍的。

网友B:
这个不是计算的    当生产.OUT后    然后转换为.HEX或者.DAT
这个HEX或者.DAT里面规定的字节里面
有长度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