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集一正弦信号的幅值

楼主(2017-08-13):
我想采集一正弦信号的幅值,在网上了解到可以用高速AD还可以使用LF398等采样保持电路可以得到幅值

网友A:
这种方法必须知道此信号何事达到最大值

楼主:
是啊,如果我想采集一个未知的正弦信号的幅值,请问还有什么有效的方法啊?

网友B:
多次采样, 刷选最大和最小值

网友C:
嗯, 这样软件复杂一些, 硬件最简单

楼主:
可以过个安心的周末了,多谢大家

网友D:
正弦波信号的频率最大是多少

网友E:
有没有负电压的信号?

网友F:
集成采样保持器LF398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这种方法必须知道此信号何事达到最大值

可以通过算法就能计算得到出幅值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是啊,如果我想采集一个未知的正弦信号的幅值,请问还有什么有效的方法啊?
...

通过比较最大值和最小值。

网友I:
引用 楼主:
是啊,如果我想采集一个未知的正弦信号的幅值,请问还有什么有效的方法啊?
...

这个可以利用多次采样比较。

网友J:
正弦波的信号频率有多大?

网友K:
高速AD需要其他高速芯片才能配合使用

网友L:
ADS4128也能够实现。

网友D:
现在单片机集成的ADC可以采集。

网友E:
ADC采集数据的负电压可以通过电容测量。

网友F:
LF398输入电流最大是10uA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这种方法必须知道此信号何事达到最大值

利用采集几个数据点,然后计算最大值。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是啊,如果我想采集一个未知的正弦信号的幅值,请问还有什么有效的方法啊?
...

正常的话幅值都是不变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是啊,如果我想采集一个未知的正弦信号的幅值,请问还有什么有效的方法啊?
...

信号的幅值计算方法都是一样的。

网友J:
高速度ADC的驱动需要DSP才行。

网友L:
TI公司12位的高速ADDA芯片有很多可以选择。

网友K:
正弦波信号的有什么问题

网友M:
正弦信号需要先做处理的。

网友N:
这个还取决于算法的。

网友O:
这个信号要适当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