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中的一个nop时间怎么计算啊?

楼主(2017-08-13):
PSOC中的一个nop时间怎么计算啊?

网友A:
拿示波器测一测就行吧

网友B:
从理论上计算出这个时间呢

网友C:
应该有公式的

网友D:
用来进行定时的,好比时针、分针、秒针,单片机工作的时间长短,由他确定

网友E:
那么短的时间,估计示波器的精度达不到吧。

网友F:
应该从机器周期入手才对

网友G:
估计一个nop的时间也就是一个指令周期,都是有固定时间的,在8051上是1us

网友H:
这和你用的主时钟有关,PSOC1是一个主时钟的时间

网友I:
一个nop是4个四个指令周期,如果使用24MHz的震荡频率,则一个nop的时间是4*1/24000000(秒).

楼主:
楼上的说的很有道理,谢谢了,我自己再看看datasheet仔细研究下。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一个nop是4个四个指令周期,如果使用24MHz的震荡频率,则一个nop的时间是4*1/24000000(秒).
...

1个指令周期暂用12个时钟周期,上面的公式还需要乘以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