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按键控制数码管,为什么我的数码管减1之前老是要加1然...

楼主(2017-08-13):
#include<at89x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k1=P3^0;
sbit k2=P3^2;
uchar code ta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void delay1ms(uchar a)
{
     uchar b,c;
    for(c=1;c>0;c--)
        for(b=142;b>0;b--)
            for(a=2;a>0;a--);
}

void main()
{
  uchar i;
while(1)
{
  if(!k1)
  {
   delay1ms(10);
   if(!k1)
   {
       P2=tab[i++];

   }
     while(!k1);
   }

  if(!k2)
  {
    delay1ms(10);
    if(!k2)
    {
        P2=tab[i--];
    }
      while(!k2);
  }
}
}

k1为加1键,k2为减1键

k1为加1键,k2为减1键

网友:
控制逻辑有问题,  if(!k2)
  {
    delay1ms(10);
   while(!k2);
    {
        P2=tab[i--];
    }

  }

网友A:
延时函数也不对吧!最后一行for(a=2;a>0;a--)应该去掉。

网友B:
进行单步调试,找出问题所在

楼主:
不行,这样改只会显示8(按k2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行单步调试,找出问题所在

怎么进行单步调试啊

楼主:
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个位。

网友C(2018-11-05):
你好
  我也编了一个,把你的这个问题给解决了。protues模拟OK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k1=P3^0;   //+
sbit k2=P3^2;   //-
uchar key1_T1=0,key2_T1=0,i=0;
uchar key1_num,key2_num;
uchar Key1_lock,key2_lock;
uchar code tab[]={0x3F,0x6,0x5B,0x4F,0x66,0x6D,0x7D,0x7,0x7F,0x6F};  //共阴

void InitTimer1(void)
{
    TMOD=0x10;
    TH1=0xD8;
    TL1=0xF0;
    ET1=1;
    EA=1;
    TR1=1;
}

void main()
{

         InitTimer1();
         P2=0x00;
while(1)
{
          if(!k1)
                {key1_T1=1;}
                else key1_T1=0;
                if(!k2)
                        {key2_T1=1;}
                else key2_T1=0;

if(Key1_lock==1)
   {
                   Key1_lock=0;
                    i=i+1;
             if((i>=0)&&(i<=8))
                         {

                                 P2=tab[i];

                         }
                         if(i>=8)
                         {i=8;}

    }
  if(key2_lock)
                {
                   key2_lock=0;
                         i=i-1;
                        if((i<=255)&&(i>=9))
                         {i=0;}

             if((i>=0)&&(i<=8) )
                         {
                                 P2=tab[i];

                         }

    }

}

}

void Timer1Interrupt(void) interrupt 3
{
    ET1=0;
    TR1=0;
           if(key1_T1==1)
                 {
                          if(key1_num<=255)
                    { key1_num++;}
                                 if(key1_num>=20)
                                 {
                                         Key1_lock=1;
                                   key1_num=0;
                                 }

                 }

                 if(key2_T1==1)
                 {
                          if(key2_num<=255)
                    { key2_num++;}
                                 if(key2_num>=20)
                                 {
                                         key2_lock=1;
                                         key2_num=0;

                                 }

                 }

                TH1=0xD8;
    TL1=0xF0;
                ET1=1;
          TR1=1;

}

网友D(点评):
带定时的按键判定更合理,更健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