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ile一下就出现如下错误

楼主(2017-08-13):
用IAR写完程序,程序没有问题,compile一下就出现如下错误,哪位好心大哥帮帮忙吧,谢谢main.c
Tool Internal Error:
Internal Error: [CoreUtil/General]: Unexpected windows exception (0xe06d7363) at 7C812AFB
Internal Error: [CoreUtil/General]: Unexpected windows exception (0xe06d7363) at 7C812AFB
Error while running C/C++ compiler

Done. 2 error(s), 0 warning(s)

楼主:
补充一下,在Files窗口中也找不到msp430x14x.h头文件,不知是怎么回事,软件都卸载好几遍了,装个各种版本的都不行,求大神指点!

网友A:
还真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头文件可以自己找一个拷贝到项目文件夹里试试看
如果是存在此头文件,而IAR没有识别出来,那就可能是软件问题了
另外,卸载的时候要清理干净

网友B:
这个是什么处理器的?

网友:
debug文件夹中有损坏的文件

网友C:
你的程序代码在哪

网友D:
重新建立一个工程文件试试。

网友E:
CoreUtil 应该是核心文件。

网友F:
最好能够上传一下文件看看。

网友G:
工程设置怎么配置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在Files窗口中也找不到msp430x14x.h头文件,不知是怎么回事,软件都卸载好几遍了,装个各种版本 ...

iar里面没有吗

网友I: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在Files窗口中也找不到msp430x14x.h头文件,不知是怎么回事,软件都卸载好几遍了,装个各种版本 ...

推荐使用CCS编译器。

网友B:
根本看不出是哪里代码有问题的

网友:
重新替换到就好了

网友C:
这个应该是文件有问题。

网友D:
不是编写的代码问题,是文件。

网友E:
重新建立工程,导入你的源代码。

网友F:
这个看不出来是哪里错误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在Files窗口中也找不到msp430x14x.h头文件,不知是怎么回事,软件都卸载好几遍了,装个各种版本 ...

这个可以自己添加文件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在Files窗口中也找不到msp430x14x.h头文件,不知是怎么回事,软件都卸载好几遍了,装个各种版本 ...

TI的CCS开发msp430很简单。

网友G:
应该是工程文件导致的不能编译。

网友J:
确实文件吗?

网友J:
这个最好重新建立一个工程文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