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3中芯片上ES1和ES2啥意思

楼主(2017-08-13):
PSoC3中芯片上ES1和ES2啥意思

楼主:
那1和2区别呢

网友A:
1和2 是版本的区别,1上发现的问题在2中解决掉了

网友B:
还有ES3呢。

网友C:
楼上挺幽默,呵呵

网友D:
带ES的是工程样片,正是量产后就没有了

网友E:
每个芯片不同,可能有的只有ES1,有的也会有ES2甚至ES3,一般ES的芯片都没有什么大问题了。

网友F:
楼上正解

楼主:
哦,知道了,谢谢

网友G:
建议使用不带ES的芯片,ES1,ES2,ES3都是开发阶段的芯片,可能有bug.  完全Release的芯片会有更少的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