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只能接收32字节

楼主(2017-08-13):
msp430f149 程序开头开了一个1K的buf 用来接收数据
但是每次只能接收32字节 想把1K的buf利用完

楼主:
也就是说 第一次将数据写到数组0-31 第二次就写到32-63 依次写到1023为止
怎样写 程序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试过buf+=32;不可以

网友A:
这个问题应该是使用多重数组来命名   同时使用标志位去接受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这个buf是数组吗?

网友:
如果是串口的可以通过数组地址++实现。

网友D:
现在都有fifo芯片可以帮助实现。

网友E: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 第一次将数据写到数组0-31 第二次就写到32-63 依次写到1023为止
怎样写 程序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试 ...

通过改变数组的位置不行吗

网友F:
这个f149好像没有dma,dma能够实现。

网友G:
数据是不能改变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 第一次将数据写到数组0-31 第二次就写到32-63 依次写到1023为止
怎样写 程序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试 ...

这个地址赋值了吗

网友I: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 第一次将数据写到数组0-31 第二次就写到32-63 依次写到1023为止
怎样写 程序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试 ...

应该是buf++改变。

网友J:
&buf这个实现。

网友C:
就是改变数组的地址不行吗?

网友:
这个buf是通过什么实现的?

网友D:
怎么需要这么大的buf作为缓冲

网友E: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 第一次将数据写到数组0-31 第二次就写到32-63 依次写到1023为止
怎样写 程序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试 ...

就是直接实现数组变量增加。

网友F:
数据的地址变量固定不变。

网友G:
定义变量buf【int i】 i改变不就改变了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 第一次将数据写到数组0-31 第二次就写到32-63 依次写到1023为止
怎样写 程序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试 ...

buf+=32这个不改变地址吧。

网友I: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 第一次将数据写到数组0-31 第二次就写到32-63 依次写到1023为止
怎样写 程序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试 ...

数组地址变量增加。

网友J:
没有改变变量地址没有左右的。

网友K:
这个是不是跟UART的波特率相关系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