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升级程序

楼主(2017-08-13):
我现在正在尝试在线升级MSP430F247的程序,可是我上网查了一些资料都需要用到一个上位机软件,有哪位知道具体都是怎么做啊,原理是啥呢?还有其他别的方法能够实现程序升级吗?

网友A:
BSL这个 试一试。

网友B:
是要串口升级程序吗?

网友C:
通过串口协议,将不同Block的目标文件写入到对应的Block地址。

网友D:
无线 (OTA) 更新

网友E:
使用TI MSP430F5438A MCU和WiLink™ 8 Wi-Fi

网友F:
利用JTAG接口,利用BSL固件

网友G:
IAP升级程序?

网友H:
MSP430与无线WIFI芯片通过UART通讯,升级文件有上位机软件通过TCP/IP协议发送给无线WIFI芯片,再通过UART发送给MSP430。

网友I:
MSP430单片机串口升级

网友B:
串口下载就是bsl。

网友D:
现在升级程序方案可以去德州仪器在线查查看。

网友J:
通过一个将2个处理器连接在一起的SPI通道,提供MSP430固件升级。

网友E:
将固件文件发送至MSP430 MCU时所需的运行环境

网友F:
固化在芯片中的一段通信程序(占用OC00h~1000h的地址空间),利用它可实现对Flash的擦除和读/写

网友H:
430的在线升级也没有其他方案可行,空中升级固件。

网友I:
用JTAG和 BSL

网友G:
这个设计方案网上有很多可以参考。

网友H:
固件升级可以通过GPRS实现。

网友K:
这个升级的主要是依赖于在线编程的方式?还是?

网友L:
不会也是采用远程升级的方式吧?

网友M:
这个升级设计是怎么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