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互兼容

楼主(2017-08-13):
C6671, C6672, C6674, C6678除了所使用的处理器核数量之外,它们之间是相互兼容的吗?

网友A:
他们之间相互引脚是相容的

网友B:
有共性 就是引脚是相通的

网友C:
各种板子对应的数据手册都有差异,它们之间的功能有些差异,具体到编程还是相通的。

网友C:
C6670有许多C6671,72,74,78所没有的设备和功能,具体还的找官方的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