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设置一个准确的延迟函数

楼主(2017-08-13):
小弟今天想写一个准确的延迟函数,因为之前一直使用CLK_SysTickDelay(),所以今天写这个函数轨迹也是从此开始,因为之前是因为CLK_SysTickDelay()这个函数传的值过大,导致延迟不准确,所以设置为1000,来避免这个问题。奇怪的事情是这两个while都没有想象中的1s,而且第二个while,一直等30s才延迟结束,最后还是用time_delay()准确。我的问题分两部分,第一:这两个while的延迟时间为什么差别这么大???第二:我这个函数怎么写才好???
void delay_s(uint32_t second)
{
        uint32_t i;
        uint32_t j = second*1000;
//        for(i=0;i<second;i++)
//        {
////                while(j>0)     //这
////                {
////                 CLK_SysTickDelay(1000);
////                        j--;
////                }
////                while(j--)
////                         CLK_SysTickDelay(1000);
//

//
//        }

        TIMER_Delay(TIMER0, second*1000000);
}

楼主:
如果使用__NOP,它每次运行的时间是多少???这个应该跟系统时钟有关系把???

网友A:
如果想要准确的延时函数,建议参考STM32的做法,使用系统的滴答定时器来延时。

网友B:
楼上两位回复得对了。

网友C:
用定时器实现,官方的库函数就是使用了定时器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想要准确的延时函数,建议参考STM32的做法,使用系统的滴答定时器来延时。 ...

不就这个system tick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定时器实现,官方的库函数就是使用了定时器计数。

是的,目前最准确的就是用了time_delay()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两位回复得对了。

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