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3 中如何声明P1

楼主(2017-08-13):
在用于高亮度应用的投影仪中,使用 3 个 DLP 芯片 - 分别处理绿色、红色和蓝色。

网友A:
我没明白什么意思,能不能说的具体点?

网友B:
二维数组是一维数组的数组,其在内存中存储的时候,按行优先的顺序存储,而a[0] a[1]  a[2]
表示每行的元素首地址

网友C:
a[1]表示a[1]所在行的地址,此时a[1]相当于一维数组,其元素也就是 a[1][0] a[1][1] a[1][2]  三个元素的一维数组。
你可以将a[1]看成一维数组b,则其元素也就是b[0] b[1] b[2]
而 p1 = b  则p1[1] = b[1] = a[1][1] = 1 这也是A为什么正确的原因。

网友D:
至于c和d,(*p2)[3]=a   相当于  p2[0] = a[0] p2[1] = a[1]  p2[2] = a[2]
这样就可以理解了。

楼主:
知道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