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v转5v的怎么做啊

楼主(2017-08-13):
48v转5v的怎么做啊,直流

网友A:
DC/DC 芯片啊
根据电流多少 选择合适的DCDC
自己去看看 选型
MPS的芯片性价比不错

网友B:
也可以用ti的WEBENCH设计工具,输入你的输入输出电压和电流,就能出来详细的设计方案,很方便

网友C:
设计一款DCDC小功率

网友D:
MPS4560可以用用呀,上MPS官网还可以下载他们的电路模拟软件

网友E:
要看输出电流多大.输出电压精度要求多高.输出电流小的话LDO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