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是不是AD检测

楼主(2017-08-13):
就是电源干扰使得MCU复位了或者死机了,你把电源处理好,继电器通断的时候对电源的干扰也是很大的,如果是交流继电器就加RC,直流就加二极管。继电器的供电跟MCU的供电隔离开。

楼主:
电路图中湿敏电阻,16K电阻另一端不是应该分别接地,接+5V电源么

网友A:
湿敏电阻好像用用交流测试

网友B:
对,湿敏电阻要用交流测,就是湿敏电阻串一标准精密电阻,然后头尾用普通IO,中间测量AD,当然还要加另外一路测温度的,这样才能使湿度更精确.

楼主:
哦,我知道了,结贴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