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不是有什么地方需要设置啊

楼主(2017-08-13):
请问各位大虾ROM_SysCtlClockSet()用不了,只能用SysCtlClockSet(),这个是不是有什么地方需要设置啊

网友A:
用的哪个型号

网友B:
只有tempest系列才内置ROM库。

楼主:
哦,那我看下

网友C:
是报错不能使用吗?

网友D:
#include "driverlib/rom.h"
就能在程序中使用相关ROM函式

网友E:
这是什么芯片?

网友F:
编译一直提示找不到定义?

网友G:
将ROM_SysCtlClockSet()改为SysCtlClockSet()

网友H:
使用ROM_SysCtlClockSet(),要将头文件rom.h添加代码中

网友I:
参考StellarisWare的API文档

网友J:
方法Options   /  C/C++Compiler preprocessor   /   Defined symbols  中输入

ewarm

网友K:
使用的是什么编译器?

网友C:
这个都是内部设置的 问题。

网友D:
ROM_SysCtlClockSet 是在调用

网友E:
是不是rom没有使能解锁。

网友F:
如果要使用ROM需要载入"TARGET_IS_BLIZZARD_RB1"

网友G:
前缀为ROM的函数是在芯片的ROM中的。

网友H:
ROM的版本更节约Flash空间,推荐使用

网友I:
ROM API和StellarisWare的API是一致的

网友J:
在Options  /    C/C++ Complier preprocessor

中的 refined symbols

键入

ewarm

PART_TM4C123GH6PM

TARGET_IS_TM4C123_RB1

UART_BUFFERED

网友K:
如果编译器不一样,可能造成的编译结果就不同。

网友L:
楼主用的什么开发环境?什么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