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噪声问题

楼主:
R4-1,R4-2,R4-3和PT100组成电桥,PT100是热敏电阻贴合在U4-1的陶瓷加热片上。这部分电路用来读取温度的,P1,P2代表PT100电阻,H1,H2代表加热片,SYS是12V加热电压,Heater_1接单片机的PWM控制口,通过PID算法,控制Q4-1的开合,从而控温。AD620放大电桥的输出,送入单片机转换成温度值。
现在的问题是,常温下,系统可以正常读出温度,在24度左右,但是只要一打开加热开关,也就是SYS12V电压接入电路,此时AD620的输出会突然降低到0,然后在慢慢回升。比如:未打开加热开关时,AD620输出为160mV(24度),打开后输出突然降低到0,此时加热片温度不断升高,输出也从0开始升高,加热一会儿,通过红外相机测量,加热片已经50度了,但是输出此时只有150mV,(按照正确的温度转换,此时输出应该为300多mV);一断开加热开关,AD620输出就会恢复正常

楼主(2017-08-14):
用示波器发现,打开加热开关的时候,地噪声很大,这样是不是会影响AD620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