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TL3.3V与CMOS5V电平有合适的IC转换吗?谢谢!

楼主(2017-08-14):
(无正文)

网友A:
74施密特触发器

网友B:
如果是单向通信,有一类74逻辑器件是可以的;如果是双向的,有电平转换芯片,当然也可以用三极管场效应管做;看通信速度,速度高 的话就用专用的集成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单向通信,有一类74逻辑器件是可以的;如果是双向的,有电平转换芯片,当然也可以用三极管场效应管做 ...

双向的电平转换芯片有推荐的吗?  用管子搭有无实例?  谢谢!

网友C:
双向电平转换芯片74ALVC164245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双向的电平转换芯片有推荐的吗?  用管子搭有无实例?  谢谢!

TXS0102/0104/0108,SGM4553/4564/4568,都是自动双向的电平转换芯片。
用管子搭建适合于单路或者两路,再多了很麻烦,电路网上找吧,很多。

网友D:
有,既有专门的电平转换芯片,也有兼容的逻辑电路,更能根据电路及器件的特性和参数灵活处理。当然,这需要建立在足够的知识掌握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