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某宝上的232转换电路做得就是一个烂

楼主(2017-08-14):
因为最近两个项目要用到232电平这种古老的接口,板子焊好后,用我的老笔记本上的串口对接调试一点问题没有,其他同事要调软件时却说怎么也连不上,看他用的是USB转232的线,里面是黑胶的绑定片,电脑驱动认到的是CH341,用示波器一量,232端连负电压输出都没有,估计就是用74HC04或三极管反相器做的TTL转232电平转换电路。那好把,改用普通的USB转TTL板再加TTL转232板,这下2400bps等低速率时完全没数据收到,9600到115200bps时只能收到乱码,上示波器一看又吓一跳,接收输出的地方所有1电平的地方全是振荡波,而且板上连个去耦电容都没有,就4个振荡电容,双面板上过孔也是一个没有,地回路很差,加去耦电容后信号没有任何改善,把上面的MAX3232芯片换成SP3232后波形和收发都一切正常了,估计完全用的是假芯片。

网友A:
一分价钱一分货,千万别贪便宜。

网友B:
rs232虽老,但工业应用还是很广泛的啊

网友C:
不要图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