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bq769x0 REGOUT的带负载能力 是多少mA ?

楼主(2017-08-14):
见附图,为bq769x0(bq76920、bq76930、bq76940)

请教:
bq769x0 REGOUT的带负载能力 是多少mA ?

谢谢 !

网友A:
bq769x0
External LDO current limit REGOUT = 0 V 30 38 45 mA
见手册 P19

网友B:
这个跟带负载能力相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bq769x0
External LDO current limit REGOUT = 0 V 30 38 45 mA
见手册 P19

谢谢版主 !

请问,REGOUT=0V 了,应该不能正常工作了吧

网友A:
是的,  这就是最大短路电流. 实际能正常输出的电流比这个要小很多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这就是最大短路电流. 实际能正常输出的电流比这个要小很多才行

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