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DSP定时器实现方波输出的方法

楼主(2017-08-14):
用DSP定时器实现方波输出的方法

在DSP的电机控制中,经常要用到方波输出,就是常说的PWM,PTO。一般的控制方式采用的是使用2812的EV单元去产生对称波形。但是在现代的一些控制领域,特别是位置控制领域,经常要实现开环控制脉冲个数,并产生多种频率的脉冲输出。EV是很难实现的。

我提供一种新的实现方法,可以实现上面的功能:使用定时器中断来反向GPIO口实现脉冲输出的。

比如,我使用CPUTIMER2来实现波形输出:

1.初始化定时器值为半个周期值。
ConfigCpuTimer(&CpuTimer2, 100, 10);
StartCpuTimer2();

2.中断程序如下:
interrupt void CpuTim2Int(void)
{
Uint32 i;

if (State==1)   //电平反向state为电平值
       State=0;
      else {
State=1;
xxx++;                                //xxx为脉冲个数,发300000个脉冲就停止
if (xxx==300000) {
xxx=0;
StopCpuTimer2();
}
CpuTimer2Regs.PRD.all=i/2;                    //i为脉冲周期值
GpioDataRegs.GPATOGGLE.bit.GPIOA0=1;//pto2

}

这样可以实现随时对应一个GPIO口对应一个脉冲频率,而且可很方便的精确计数。因为波形是自己软件制造,因而能很好的软件计数。

网友A:
怎么不使用PWM呢?

网友B:
调整 调节占空比方波。

网友C:
定时器设定时间,时间到,输出 求反。

网友D:
还不如555定时器的方波发生器。

网友E:
用定时器控制发送波形?

网友F:
运用定时器/计数器两种不同的工作方式产生方波

网友G:
给定初值,这里使用定时器最大值从0开始计数

网友H:
一个定时器实现输出两路频率都可以。

网友I:
使用的哪个dsp芯片实现的

网友A:
定时器产生方波信号浪费资料。

网友B:
定时器的频率要快才能快速分辨出。

网友C:
频率 由定时时间决定 。需要不同的频率 ,2 个定时器设定不同的时间即可。

网友D:
DSP的硬件的线路设计比较复杂。

网友E:
用PWM模块更简单。

网友F:
内部的定时/计数器实现

网友G:
利用一个定时器实现两路不同频率PWM方波输出

网友I:
这样占用的资源比较多,不能更好的控制芯片的。

网友H:
不过定时器的频率要快才能实现。

网友J:
有点浪费

网友K:
PWM,占空比50%,不就是方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