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PD协议芯片FUSB302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7-08-14):
有用过Fairchild的FUSB302这个芯片的朋友吗?我们现在可以让主控与FUSB302通过I2C接口通迅了,但是FUSB302与USB PD充电器没办法通迅,只需要协助我方攻克USB PD芯片FUSB302与充电器不能通迅的问题,也就是说只要做到FUSB302发过去的数据PD充电器有回应就算完成了。或者提供相应的参考代码即可。重金酬谢

网友A(2017-11-26):
控制ic 通过 I2C 与充电 IC FUSB302通讯。
看了一下其功能描述:
FUSB302 还能够通过软件配置,连接主机或设备。作为主机进行连接/断连检测,作为主机进行电流性能指示或检测,支持数据角色交换、功率角色交换、硬复位、软复位、有源电缆和用户定义消息 (VDM) 数据包传输。

以上就是控制 IC 通过 i2c R/W FUSB302 能够达到的功能。

“只要做到FUSB302发过去的数据PD充电器有回应””
==》这个描述是不是换为 ==》只要做到主控 IC 能够通过 I2C 与 FUSB302交互。

I2C 控制部分没有做过,就网上找些 I2C 驱动 + FUSB302 I2C 接口,应该可以搞定

网友B(2018-01-24):
你好!请问你那个Fairchild的FUSB302问题搞定没?可以向你请教点问题吗?我最近也在搞这个芯片!

网友C(2018-02-26):
加我聊聊2874584996

网友D(2019-01-08):
FUSB302快充这块,加群:213300655,大家一起探讨

网友E(2020-05-21):
我的FUSB302和AT24C256的I2C总线挂在一起, 发现读取256数据有问题,读FUSB302的ID是对的, 断开FUSB302的SDA读256就正常,什么回事?  两个器件地址并不一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