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插针的选择

楼主(2017-08-14):
直流电机 24V 10A 直接PCB  有没有适用的插针手上有VH3.96 最大电流只有7A,求大神推荐

网友A:
如果有空间,用两根插针

网友B:
大电流的连接器有很多阿

网友C:
淘宝搜  重载连接器 航空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时间可以翻翻连接器手册
https://wenku.baidu.com/view/9f87b105cc1755270722087d.html ...

好的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搜  重载连接器 航空头

我是需要pcb的插针  把pcb和电机集成在一块
pcb面积很小 还是圆形的

网友B:
问题解决了及时结帖啊。结帖方法https://bbs.21ic.com/icview-44285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解决了及时结帖啊。结帖方法https://bbs.21ic.com/icview-442857-1-1.html

你不说 我还真不知道要结贴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时间可以翻翻连接器手册
https://wenku.baidu.com/view/9f87b105cc1755270722087d.html ...

版主,我也在看这本书。但中文翻译的后语义不清,且拿掉了附图。它的英文名称是《electronic connector handbook》,可搜索了对照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版主,我也在看这本书。但中文翻译的后语义不清,且拿掉了附图。它的英文名称是《electronic connector 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