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行和并行接口SRAM有什么不一样

楼主(2017-08-14):
串行和并行接口SRAM有什么不一样?用法是?

网友A:
最大的不同就是接口不一样呗,用法则需要根据存储器的具体设计而定,看器件手册,上面有详细说明。

网友B:
真是醉了,这样的问题也问

网友C:
二楼正解

网友D:
你看对比一下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