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PWM3.3V转5V电路

楼主(2017-08-14):
输出电流在7mA~20mA之间,有推荐的电路方案吗?

网友A:
TI 的SN系列,逻辑电平转换芯片,方案一堆

网友B:
这么小电流,电荷泵升压就够了

网友:
74lvc4245

网友C:
直接用三极管或MOS管反相电路转,如果要同相,MCU内反相,或用两级反相电路。

网友D:
f是多少

网友E:
多大的频率呀

网友F:
用MOS可以了吧,你这个不会很快吧

楼主(2017-09-19):
引用 网友A:
TI 的SN系列,逻辑电平转换芯片,方案一堆

解决了,复用开漏输出上拉到5V

楼主:
50KHz,已解决,简单的复用开漏输出上拉到5V

网友E:
引用 楼主:
50KHz,已解决,简单的复用开漏输出上拉到5V

以前上拉到12v,把片子给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上拉到12v,把片子给干了。

STM32最大耐5V啊

网友E:
当时是这么分析的:12v/10k 电流很小,内部钳位二极管应该可以钳住,后来发现并不是所有io都有对电源和对地的二极管

网友G(2019-06-29):
引用 楼主:
解决了,复用开漏输出上拉到5V

这多省劲啊,早知道我也这么弄了,
网上有个帖子还信誓旦旦的说,pwm只能用复用推挽输出,真实误人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