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MIC输出为什么是差分信号

楼主:
D:\Desktop\QQ图片20170811163941.png 手机MIC的电路大致如此,MIC内部相当于一个电容接控制MOS管,MIC工作时MOS管相当于可变电阻,可变电阻的两端是个差分信号,这个实在不能理解,请高手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2017-08-14):
可能需要用到长线传输,比如外接耳机、MIC,差分传输可以大幅降低共模干扰,而手机本身带有较强的射频辐射,就是个很强的干扰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需要用到长线传输,比如外接耳机、MIC,差分传输可以大幅降低共模干扰,而手机本身带有较强的射频辐射 ...

这个就是手机驻极体MIC的接线图,右端接MIC,左端接芯片。MIC两端的信号是差分信号,这个不能理解。MIC两端的信号应该是同相的,只有幅值有差异的信号,到左边之前经过电容虑直流,输出到左面的信号应该是两个大小一模一样同相的信号。

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手机驻极体MIC的接线图,右端接MIC,左端接芯片。MIC两端的信号是差分信号,这个不能理解。MIC两 ...

网友C:
手机的GSM频段在大功率往外发送时,是通过射频PA放大信号,信号峰值电流有可能达到2A,GSM通讯协议里有217HZ的低频包络开关信号,这个频率以及它的若干倍频信号都出于人耳可接收的音频范围,这个217hz的信号会影响射频PA的电源,一般是电池电压VBAT,也可能影响主板的邻近射频PA的地,此干扰可以通过传导的方式影响到MIC的电源和地。另外一般麦克风往往放在靠近主天线的地方,天线耦合有可能将GSM干扰耦合到MIC本体上。MIC输出信号实际是单端信号,但走线按照伪差分的方式走,其中一根线是MIC音频信号,另一个线是MIC的GND,两根线走成差分的形式,都从天线附近的MIC本体处拉出来,走到CODEC的输入端,这样可以使GSM干扰对于MIC信号线和GND的干扰强度和相位差不多,通过差分相减从而减弱gsm干扰,而真正需要保留的音频信号只存在于MIC+这根线上,在MIC-或者说是gnd上是没有音频信号的,所以差分相减不会影响音频信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手机驻极体MIC的接线图,右端接MIC,左端接芯片。MIC两端的信号是差分信号,这个不能理解。MIC两 ...

MIC的等效模型是个变阻器,那么你用个可变电阻代替,再用欧姆定律算算可变电阻在不同阻值时上下端的电压,这样就能理解了。而你理解的是错的。

网友A:
顺便一说,5楼所言也是错的。

网友D:
楼主可以查查 伪差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