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块DSP板的设计点滴-转

楼主(2017-08-14):
第一块DSP板的设计点滴

从开始的在自己的开发板上调试熟悉DSP到现在要自己设计DSP,真的是很不容易.我想把在设计中遇到的问题和常用的电路芯片选择归纳如下:

1.电源部分  使用了AC-DC5V的变压器,在引入板子的入口处加了一个自恢复熔丝fuse以防止电路出现短路等故障,对引入的5V又加了一个10uH的电感以隔离高频部分,然后对5V还有220u和0.1u的电容滤波以期得到干净的+5V电源. 为了得到适合2407A的+3.3V供电要求,使用了TI推荐的TPS7333QD,输出+3.3V/500mA,而且还有一路200ms延时的RESET信号可以复位DSP. 由于电路中还有AD,DA部分,所以还需要用到模拟电压和模拟地部分,为了隔离,在系统使用了电感(10uH)或者磁珠进行隔离,如果电路要求不高的话也可以使用0 ohm电阻进行隔离.

2.IO口的驱动能力,由于DSP的IO口没有单片机的IO口驱动能力强,例如在控制指示发光管的时候可以加一个三极管(如8050)来增大驱动能力再驱动发光管.

3.由于电路中有3.3V与5V的IC,所以在进行接口的时候要注意电平转换问题,推荐的转换芯片是74LVC245,74LVC16245等,既实现电平转换又实现了缓冲.

4.由于2407A的内部AD只有10位分辨率,所以使用了AD1674外扩了ADC,为了给AD1674供电,需要+/-12V的电压,所以在电路中采用了DC-DC模块NR5D12/100,方便了电路设计.在模拟开关CD4051部分还是需要+/-电源的.

5.常用的运放 LM324,LM358,CA3140(高输入阻抗10^12),OP07.具体使用可查阅资料
6.建议 对DSP2407A的输入引脚最好能经过74LVC245的缓冲.SCI,SPI,CAN 部分引脚起码要进行缓冲电平转换再接入DSP,有条件的话还可以用光偶(快速点的6N137,慢点的有TLP521,4N25).

7.时钟部分可以选择无源的晶体或有源的振荡器.10M即可,可以利用内部的PLL电路来倍频,这样可以减少板子上的噪声.

8.2407A的几个关键引脚需要特殊处理.例如,PLLVCCA需要加干净的3.3V,BOOT_EN/XF可以加一个10K的上拉电阻,PLLF与PLLF2需要根据时钟来选择外接的电阻电容,VCCP需要有个插针,BIO可以加一个10K的上拉,CLOCKOUT可以扩展出来以供测试用,MP/MC需要一个插针,READY/ ENA_144 /VIS_OE 需要加上拉4.7K,PDPINTA/PDPINTB/XINT1/XINT2也可以加上拉10K.

9.另外在电源部分还可以接一个整流桥,目的是防止电源极性接反,整流桥在直流中可以作为极性校正电路来使用.

网友A:
里面出现了很多大学时代熟悉的芯片

网友B:
这个是设计的什么开发板?

网友C:
DSP需要电源种类比较多,这个不容易。

网友D:
未用的输入引脚不能悬空不接

网友E:
DSP的控制信号RS和HOLD信号接高电平。

网友F:
建议买个开发板试着跑跑程序

网友G:
开始的在自己的开发板上调试熟悉DSP到现在要自己设计DSP,真的是很不容易

网友H:
设计DSP最小系统设计最多的是电源。

网友I:
IO的驱动能力可以通过上拉电阻。

网友J:
时钟部分最好选择有源晶振。

网友B:
怎么没有EMC方面的介绍?

网友C:
信号线的布局也有要求,容易干扰。

网友D:
DSP输出给5V的电路(如D/A),无需加任何缓冲电路,可以直接连接。

网友E:
不可屏蔽中断NMI上拉高电平

网友F:
板子都带有例程及原理图参考。

网友G:
DSP的开发板速度太快,不容易。

网友H:
AC-DC5V的变压器不是有干扰吗?

网友J:
50Mhz的有源晶振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I:
不知道IO的上拉电阻不知道速度怎么样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时钟部分最好选择有源晶振。

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