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069和F28335的差别

楼主(2017-08-14):
F28069和F28335的差别

F28069与F28335的主要差别在于F28069多了维特比复杂数学单元(VCU)以及控制律加速器(CLA)两个模块。

(Viterbi, Complex Math and CRC Unit)VCU,简单来说,它是一个硬件加速单元,可以通过指令的方式硬件上支持一些特定的运算,比如Viterbi解码,复数运算,FFT和CRC等,你可以选择某些来对你应用中可能有使用的运算运行加速,从而节省CPU的带宽,其主要应用是电力载波通讯(PLC)。

(Control Law Accelerator)CLA,CLA的存在可以缓解F28069主CPU的运算压力,有CLA的F28069处理器中,CLA可将CPU解放出来,自动控制外设的运作,达到更高的控制精度以及更好的实时性,所以适合电机驱动应用。

网友A:
最大的区别就是28335是浮点的,而28069是定点的。

网友B:
F28335是带浮点运算的,动态范围更大。

网友C:
MS320F28335数字信号处理器是TI公司最新推出的32位浮点DSP控制器。

网友D:
处理数**算性能提升

网友E:
C2000都是差不多的,

网友F:
TMS320F28069 是浮点 DSP

网友G:
TMS320F28069最好,16路PWM,性价比高,单电源3.3V供电

网友H:
F28069F是内置InstaSpin-FOC电机控制算法在ROM里的芯片

网友A:
F28335比F28xx多了一个MAC单元

网友B:
F2833x的执行速度,比相同时钟频率的F28xx系列定点芯片,快50%。

网友C:
这个还是喜欢用F28335芯片。

网友I:
F28069 F类型的处理器出厂时就附带了不少应用库。

网友D:
F28335 主要指标
300 MFLOPS
独立DMA
512KB Flash
68 KB RAM

32-bit EMI

GPIO 88路

网友E:
这些模块虽然在不同器件上,但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F:
方便的应用于电机控制,电力设备控制及工业控制等

网友G:
不需要外加复位,振荡电路, 画板比老的2812, 28335简单多了

网友H:
同点在于例如IQmath,正弦表放置的位置不一样。如果使用F2806xF请使用对应的.cmd file.

网友C:
现在的控制芯片用的最多的也就是F28335和F2812.

网友J:
楼上说的对,外部总线扩展

网友K:
引用 网友A:
最大的区别就是28335是浮点的,而28069是定点的。

最大的问题就是没看datasheet。
28069带FPU。

网友L:
用的最多的也就是F28335和F2812

网友M:
不需要外加复位,振荡电路, 画板比老的2812, 28335简单多了

这些都集成到内部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