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D首次上电无法启动

楼主(2017-08-14):
I.MX6D通过EIM引脚配置启动方式为EMMC启动。模块断电较长时间后,首次上电,模块无**常加载,串口无任何输出,此时I.MX6D处理器进入下载模式;不进行任何操作,只断电马上再上电,模块可以正常工作,此时可以从EMMC中读取映像正常启动,串口输出正常。即,隔一段时间后首次上电无法启动,断电后再上电模块即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A:
有点像NVCC_XX供电延时过高。EN上的RC调小些看下。
或上个POWER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