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设置一个准确的延时函数(下)

楼主(2017-08-14):
这样大概是一秒,系统时钟设置为22.1148M,不知道这是怎么算的?而且__NOP会提示警告,说是无效操作,这其实也正常,不正常得是,六个NOP在延时时间上应该是等于一个NOP,这个实在不明白
void delay_s(uint32_t second)
{
          uint32_t i;
        uint32_t second_temp =second*3000000;
        for(i=0;i<second_temp;i++)
        {
                __NOP;
        //    __NOP;
        }
}

网友A:
并不是所有的系统认识NOP的,用NOP和直接写几个分号是一样的效果,系统遇到分号就认为一条语句。。如果分号前没有东西,就是空语句。。

网友B:
你用这种根本不要去想精确,,想精确就用定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不是所有的系统认识NOP的,用NOP和直接写几个分号是一样的效果,系统遇到分号就认为一条语句。。如果分号 ...

哦哦,那几个NOP的时间也不应该等于一个NOP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这种根本不要去想精确,,想精确就用定时器。

被你看出来了,NOP你会怎么用?

网友C:
你可以找个官方的带NOP的头文件看看咋回事就懂了。

网友C:
在KEIL中编程,有时候发现无法使用:_nop_( );

其实是因为:_nop_( )是库文件intrins.h的函数,相当于汇编的

NOP;所以只要在程序中:

调用 #include<intrins.h>就可以!!!

网友B:
用NOP不要考虑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