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奇怪的运放整流电路

楼主(2017-08-14):
手册给出一个信号整流电路, 但没有描述电路的工作原理

这是信号和整流波形

大家看看 是怎么工作的呢?

网友A:
就一个“精密”整流。

网友A:
注意lmc6482输入可至负轨减0.3V。

网友B:
1),不是所以运放都可以,开环增益必须小,数百以下;
2),由于正半周是直接经两个电阻输出(不经运放),所以一有负载,则分压输出,造成馒头波幅度不等,须跟随器输出,结果还是必须两个运放。

网友C:
这是LINEAR最牛的地方
其实本来是个半波整流电路,但是人家的运放牛阿,单电源能工作所以就把一个半波整流电路,变成了全波整流了。
LINEAR是别人能做到的,我们就不做了。在模拟电路中无能出其右者
厉害,厉害

网友B:
此电路的毛病与一般精密整流一样,工作频率不可能高,过0失真不可避免。

网友D:
在波形的上半周的情况下,本来是要输出负的,结果这是不可能,因为没有负的供电,所以第一个运放的OUT不输出,二极管高阻态,不通,(这里补充一点,这个是单极性电源供电,就算是双极性的,假设可以输出为负,,也是过不去二极管的。。这也是为何不使用双极电源的原因,能用单极性搞定了,干嘛双极呢。),这个时候,信号源直接通过两个电阻串联通路到后面的缓冲器,完成正半轴输出。
接着到了负半周信号时候,第一个运放模块的运放电路的反相作用下,结果输出的是反转后的正波形了,这个波形,刚好可以通过二极管输出到次级,,,那就是跟之前的半周组成了完整的信号了。。这时候整个周期的信号都被翻到了0轴上面去了。
这就是传说中的精密绝对值电路。

网友D:
其实弄懂了原理,就不会说谁家的运放牛X不牛X了,这个是运放电路的本质问题。
说道0点失真问题,那是肯定有的,毕竟后面有个二极管呢,我们看波形图,放大后可看出来的。

仔细看0点附近是有不完整的失真的。。不过这个电路当然不是处理微弱信号的了。。所以大家就淡定吧。只要失真是允许范围内,那是没有毛病的。

网友D:
所以针对失真问题,可以看出,只有在信号的负半周时候,才会出现微弱的失真现象。。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输入正半周时,与单丶双电源无关,是二极管本身阻止输出负半周。

嗯,大神说的是,我只是针对这个电路说的,听了你的真言,我补充完整了,就算是双极性也是过不去二极管的。

网友F:
膜拜各路大神。

网友B:
既然如此,本版10个整流电路第10个,不是更简单,连二极管都不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嗯,大神说的是,我只是针对这个电路说的,听了你的真言,我补充完整了,就算是双极性也是过不去二极管的 ...

嗯, 分析得非常细致, 那如果再补充二极管的反向恢复问题呢?

网友G:
引用 楼主:
嗯, 分析得非常细致, 那如果再补充二极管的反向恢复问题呢?

这个可忽略

网友H:
引用 网友B:
1),不是所以运放都可以,开环增益必须小,数百以下;
2),由于正半周是直接经两个电阻输出(不经运放), ...

请问如果开环增益太大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请问如果开环增益太大会有什么问题?

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B:
1),不是所以运放都可以,开环增益必须小,数百以下;
2),由于正半周是直接经两个电阻输出(不经运放), ...

学习了,看来只适合测量等轻负载应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H:
请问如果开环增益太大会有什么问题?

如果真的弄懂第2点,就知道为何开环增益不能大,而且知道如何改善一般精密整流的过0失真。
不过我还是认为本版第10电路优于此电路,起码不受二极管和负载的影响。

网友J:
肯定是双电源效果好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B:
如果真的弄懂第2点,就知道为何开环增益不能大,而且知道如何改善一般精密整流的过0失真。
不过我还是认 ...

开环增益大 是可以改善二极管的失真的吧

网友L:
引用 网友D:
在波形的上半周的情况下,本来是要输出负的,结果这是不可能,因为没有负的供电,所以第一个运放的OUT不 ...

还是这个解析容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