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各位大神,请教一下下面的抗混叠滤波器电路中局部电路

楼主(2017-08-14):
全图:

局部:

请教,这局部电路是怎样一个工作原理?

楼主:
运放这样接法,是什么意思请问?

网友A:
看样子是用于精密直流场合的无漂移滤波器
和这个类似但不完全一样
https://wenku.baidu.com/view/347cd98d336c1eb91a375ddb.html

网友A:
具体想改变参数的话只能老老实实写出传递函数去分析传递特性

网友B:
设计这个电路的人是模拟电路的顶级高手
不但是设计水平高,而且理论水平奇高

网友C:
使用运放模拟的LC滤波器,FDNR拓扑结构

网友C:
大概是个9阶LC的低通特性

网友D:
好像是模拟电感器,组成LC陷波,在音响中的均衡器里应用得很多。

网友E:
人家标题已经说明是抗混叠滤波器了,还有人说陷波的。
电路图中一横排是电阻,但有人说此滤波器是LC滤波器!

蒙!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运放这样接法,是什么意思请问?

供 LZ 参考:

Frequency Dependent Negative Resistance-A Review

网友G:
这个贴得mark一下,这种滤波器第一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