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直流回路中如何平抑启动冲击电流

楼主(2017-08-14):
启动时瞬间冲击电流太强,能量一下就释放光了。......加载电感可以让它慢一点平缓一点的释放嘛。。。瞬间电流能有一百多A,回路电压三百...

网友A:
你得先把你的电路是什么样的说明白或者直接贴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得先把你的电路是什么样的说明白或者直接贴图

就一100uF电容给气体灯供电,用IGBT开关

网友B:
所谓的电子滤波。

谢谢大家!

即可!

再次感谢大家1

网友A:
思路简单一点的办法是用电阻限流,在电阻两端并上一个MOSFET,启动稳定之后控制MOSFET导通,从而短路限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