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铝丝键合机工作原理@@@

楼主(2017-08-14):
求铝丝键合机工作原理   求大神讲解  我是新人

网友A:
运用超声压焊技术,将管芯与引线管脚连接。 超声压焊技术,是利用压焊台的换能器将电能转 化为机械能。超声机械能通过劈刀使铝丝和焊接面摩擦,除去焊接表面的氧化层并使焊接面发 生塑性形变,同时互相扩散,形成良好的分子键合完成铝丝和焊接面的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用超声压焊技术,将管芯与引线管脚连接。 超声压焊技术,是利用压焊台的换能器将电能转 化为机械能。超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用超声压焊技术,将管芯与引线管脚连接。 超声压焊技术,是利用压焊台的换能器将电能转 化为机械能。超 ...

残留的不合格 是跟时间 压力 功率 哪项有关求指导

网友A:
引用 楼主:
残留的不合格 是跟时间 压力 功率 哪项有关求指导

不懂你说的残留是指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你说的残留是指哪里?

铝丝键合之后要测拉力  推力 残留  我说的残留是壳体插针 焊点跟芯体的焊点 残留物

网友A:
引用 楼主:
铝丝键合之后要测拉力  推力 残留  我说的残留是壳体插针 焊点跟芯体的焊点 残留物
...

没具体做过这个东西,不太了解。
除了你说的这几点,应该和材料也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具体做过这个东西,不太了解。
除了你说的这几点,应该和材料也有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