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电路是怎么检测开关k1的通断?

楼主:
此图检测开关k1是否通,若通LED亮,断则灭 ,不明白其中的原理,请教各位大神

左边的io口接的是一块控制板  不清楚内部电路    RL为磁珠  其余为电阻和一个三极管。。

网友A(2017-08-15):
K1闭合,三极管导通,电流方向 IO口——led——R1——三极管——gnd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D有顺向导通就亮灯。逆向通电就不亮。简単讲是通电就亮。

这个io口不是来控制这个等亮不亮  主要是来检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K1闭合,三极管导通,电流方向 IO口——led——R1——三极管——gnd

这个io口不是来控制这个等亮不亮  主要是来检测的,那24v什么作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io口不是来控制这个等亮不亮  主要是来检测的,那24v什么作用

24V就是普通上拉电阻的作用

网友C:
比较奇怪

网友D:
很简单的,k闭合,LED亮,Io检测到低电平,,k断开,LED灭,Io检测到高电平,

网友E:
IO口是输入上拉?
看不懂这个三极管是怎么导通的。基级应该接在k1那边吧。

三极管导通后,IO口的电压就是R2和R1分压以后的电压加上发光管的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简单的,k闭合,LED亮,Io检测到低电平,,k断开,LED灭,Io检测到高电平, ...

RL  R3什么作用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RL  R3什么作用啊

开关断开没有这个支路,I/O口就悬空了